楼主(2008-02-15):
更换电缆后,不接电动机,送电即跳闸。电缆摇测对地、相间均无问题。电压是1140伏。

网友A:
接线有误.
你这是什么电机?电压1140V???

楼主:
电机1140v,160kw.仅接一负荷电缆,不会有误。
馈电开关有过流、漏电保护。同时带有几台电机,都能正常运转。这一路仅接电缆就掉电,接其中一相也掉电。想不通。

网友B:
为什么不上传一张你现场的照片呢?

网友C:
用的高压电缆吗?
是否接头没处理好

网友D:
小问题:
分布电容引起的
偶在07年《电世界》杂志第十期有详细论述。

楼主:
请问那篇文章的名称?

网友D:
是在07年《电世界》杂志第十期34页的“因分布电容引起矿井电气设备故障两例”

楼主:
我处已经买不到这本杂志,您能否把大作发到我的邮箱?zhaoxveyong@126.con

网友D:
定稿已没有了,只能发个原始稿的。
内容基本与定稿一样
邮件已发出请查收

楼主:
非常不好意思,邮箱打错了一个字母,请老师再打一次好吗?
zhaoxveyong@126.com

网友D:
这次不知能不能收到?
邮件已发出请查收

楼主:
受教,非常感谢。
当时,被换的电缆未撤除,便用未坏相试验,依然掉电。第二天接上负荷试验,偶能启动运行。四五天后运行正常。
你提供的调整电路,会否造成漏电保护的动作?我所使用的漏电保护没有补尚调节,又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D:
用的什么型号的漏电保护器呢。
在漏电保护器里面调整。(有的补偿是在内部,)
确实没有补偿,(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没有)有一个方法,延长电缆(例如延长10~20米)

网友E:
要不把其他正常的负荷先断电,单独给故障电缆通电看看!

楼主:
http://www.sptcdq.com.cn/newEbiz1/EbizPortalFG/portal/html/InfoContent.html?InfoPublish_InfoID=c373e90f83bcd0e28fea091d7c466a33
我专门看了一下漏电组件,里边没有任何调整元件。电缆大约有300m,加长10~20m估计作用不大。

网友D:
哦看明白了,原来你用的不是专设的检漏继电器,而是低压馈电开关自身带的。
你说的跳闸是这个低压馈电开关跳的闸吧?如果是,你调一下它的灵敏度,看到馈电开关的检漏插件了吗,它的上面有两个可变电阻器,调整一上就可以了。(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1140v,160kw.仅接一负荷电缆,不会有误。
馈电开关有过流、漏电保护。同时带有几台电机,都能正常运转。这一路仅接电缆就掉电,接其中一相也掉电。想不通。

为什么带多台电机没有事,而只带这一路电缆就有问题呢?(原因是电缆的分布电容或者说是电缆的寄生电容造成的)
馈电开关有过流、漏电保护。同时带有几台电机,都能正常运转。是因为电动机的感生负载,它能补偿电缆的分布电容。所以供电正常。而现在只带约300米长的电缆时。它的分布电容就不可忽视。在电缆送电的一瞬间。馈电开关的负荷(300米电缆)容性电流非常大。所以跳闸。如果这一电缆带上电动机时,电动机的感性负载(感性电流)补偿了电缆的容性电流,所以正常工作。解决的方法是上面我所说的方法。

网友F:
我认为也应该是容抗不平衡造成的,应适当调节漏电灵敏度

楼主:
调节漏电灵敏度有规程的限制,不可随意而为。多谢指教。

网友G(2008-04-06):
是不是有断相保护呀

楼主:
你看一下图,发生断相,必然动作。

网友H:
我也相知道

网友H:
我也相同的问题,溃电开关经常跳,显示漏电,但是分段检查,电缆\开关\电机,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