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变频 器通讯

楼主(2008-02-16):
请教各位一下:用三菱的变频器和FX1N通讯时,一端接485通讯模块,变频 器那一端是直接接在485端子上吗?

网友A:
1、三菱PLC:FX + 485-BD
2、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
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
与PLC通讯板(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485-BD)
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
通讯板(485-BD)的SG接。

网友B:
注意变频器上对应的参数设置;

楼主:
先谢谢两位热心的大哥!我不是通过PU口来通讯,是通过变频器的485端子,如果占用PU口就不好用操作面板来设置参数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变频器的运行速度要一直反应在触摸屏上,用一条RS指令,但是要控制变频器运行又需要一条RS指令,问可以同时驱动两条RS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