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称量

楼主(2008-02-17):
请教:PLC和电子称量装置之间如何连接,比如我要称100KG,用电磁吸铁盘吸,吸起来后,如果超过110KG或者小于90KG,就放掉重吸,这个PLC能做吗,如果不行,要怎么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把电子称的模拟信号用AD转换后给PLC,然后再进行比较。

网友B:
用模拟量来处理;
先用称重传感器将重量转换成模拟信号,再由PLC处理;

楼主:
能给些例子吗,我正在PLC

网友C:
你要先把你电子称的型号告诉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匹配用的

网友D:
西门子S7-200有秤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