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7):
双速电机的6个端子,在没有接线图或大修后,如何辨别高低速接线?不通电的情况下,仅凭万用表能判断吗?谢谢

网友A:
我们使用的双速电机高低速绕组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B:
用500型万用表,用10k档打电阻,
电阻小的是高速.

楼主:
楼上,能说明一下为什么吗?
我感觉仅评电阻恐怕不行吧,因为所以绕组都是对称的。

网友C:
那不一定啊,我量的阻值都差不多啊,没有大小啊。

网友D:
用500型万用表,用x1档
电阻小的是高速,这样就可以。
用10k档是分辨不出哪一组大的哦。(测量的结果可可能都是接近于零的,所以不能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