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7):
plc控制步进电机,旋转角度这么来确定

网友A:
用脉冲数控制。

网友B:
如果是两相50齿步进电机,在整步的情况下是200个脉冲走一圈,也就是说200个脉冲走360度,那一个脉冲就走360/200=1.8度,看你需要多少角度了,加脉冲就可以,如果需要的角度不是1.8度的整倍数,那先算一下驱动器细分后是否满足

楼主:
步进电几旋转设计
首先感谢LZ的回答,那么如果要让步进电机按一定规则的角度旋转的话.比如30度的话,也就是每按一次按钮,旋转30度,这个程序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