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8):
异步电动机和 同步电动机 除了在 转动时的原理不同外,它们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个简单,通常你见到的交流电机如果有单独励磁线的话就是同步机,如果没有就是异步机,结构上同步机应该和绕线式异步机有点相似吧

网友A:
这个简单,通常你见到的交流电机如果有单独励磁线的话就是同步机,如果没有就是异步机,结构上同步机应该和绕线式异步机有点相似吧,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交流,QQ:147815260

网友B:
异步电动机和 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一样,区别在转子,转子有励磁线圈是同步,没有是异步,另外同步励磁线圈外还有一组异步启动绕组,比较粗

网友C:
同步机也有永磁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