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8):
请问dd马达为什么断电后会转动一下?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安川的直接驱动伺服电机,当电机转过一定角度后,如果电机断电,电机轴会有一个小的回转,不知是电机本身结构的问题,比如编码器的分辨率不高,还是其他原因?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还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机是空载的还是带负载的,带什么样的负载,转过一定角度?多少角度?是连续的啊还是不到一圈?讲清楚点啊!也要看看是不是负载机械的问题。

楼主:
空载也转,转回大约1.5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