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我想用plc控制,带profibus或者can接口的数码显示器,来显示数字。请问各位有无好的型号推荐?谢谢!

网友A:
PLC的话你可以采用走485撒  通讯就没有问题了撒

网友B(2008-04-25):
带485或232通讯的仪表可以吗?
如果可以请和我们联系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有限公司
025-84891001  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