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首先总功率不会超出变频器的功率,其二距离不远,3米之内,

谢谢啦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那变频器设置参数上有什么要求呢?

电机接线上又有什么要求呀?

网友B:
可以啊,几台电机并联起来就好了,每一台的功率最好一样

网友C:
可以;不要功率要放大点;每台电机的启动停止要同步;

网友D:
可以的,只要电机功率相同,我们这里的辊道电机都是成组传动的,如果是用西门子的6SE70可以找我,QQ:147815260

楼主(2008-04-09):
谢谢,我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