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我们近日要接一个活是50层的自动送料装置,对方的技术要求之一是我现在要把料送到三十层,我按下按钮后送料机自动停于三十二层,和电梯类似
我们以前使用的是一层送满了再送下一层,比较好实现,
我想用光电开关每层用6个,即二的六次方来编地址码,但那样就要用400多个(还有别的限位用的光电开关),调整每一个开关的位置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更科学简便的方式实现定位,就比如电梯是如何实现的,

另我的设备是用PLC控制,而不是单片机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知道用计数器能否实现

楼主:
计数不好,如果临时一停电就乱了,或者一个开关的位置一准,也乱了,这一点我考虑过,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B:
现在电梯控制系统比较完善了,我们公司安装的电梯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先谢谢了,不知楼上的是否用旋转编码器实现,旋转编码器是否是这样用:
比如第0层设置信号为0,然后它同步与设备运行,运行到第几层都应当是一个定值,比如实际测量第三层产生了200个脉冲,第八层产生了1000个脉冲,那么我要确定在第几层就用加减法来判断对吗?
我没有用过旋转编码器,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