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我在安装step7v5.3这个软件时,总是不能成功?有哪位LZ指点一下安装方法与步骤?在此感谢!

网友A:
注意以下几点:
1 不可安装在Home版本或者98的系统上。
2 如果是中文版,无需更改控制面板中区域选项,英语版本需要更改控制面板中区域内的语言选项为英语,同时更改高级页面下的默认语言为英语。(2000系统则是更改区域中的语言选项与默认语言选项为英语,看看清楚哦,2个地方同时修改,只修改任意一处没有效果)
3 安装目录中不能含有中文字符。
4 将所有的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5 关闭防火墙,防病毒软件后安装。
6 卸载暴风影音软件。
7 卸载优化大师等优化类软件,虽无碍软件安装,但是会破坏授权。

注意以上几点当然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