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各位好!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只要有带FLASH的单片机就可以在断电时用FLASH把RAM中的数据保存下来吗?那AT89S52也有FLASH,这型号也能在断电时保存数据吗?如果不行那还有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做到断电数据保存?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1

网友A:
你好 我们 交流一下 我想 你说的那种单片机 应该可以,我用的也是51系列的单片机 STC89C51 的MCU ,就可以 实现你说的功能,如果 您还不知道程序 怎么实现可以 去
http://www.fretech.cn/Index.html 看看 问问 只要有问就有答的哦

网友B:
不能把RAM中的数据保存下来,AT89S52自带的FLASH是存代码的

网友C:
at89s52肯定不可以,首先它不能IAP,即FLASH不能自编程,内部又无EEPROM
想掉电保存数据最好用带EEPROM的单片机或外扩EE(象s52内部无),自带EE的象常用的AVR和PIC等都可以,虽然AVR也可以把数据保存在内部FLASH里,但编程寿命一般比EE少10倍,所以保存数据最好用内部或外扩EE,想寿命更长呢就用铁电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