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我有一个24伏的蓄电池,我想把电它的电压变成220伏,供电动工具用。有谁知是否有这样的变压器,效果如何,能用多少时间

网友A:
买一个停电宝就可以了 ,用多长时间就看你的电瓶容量罗

网友B:
用个逆变器

网友C:
用逆变器就行了;
不过要注意对应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