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漏电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厂电解铝车间一台多功能天车,天车上有液压站。液压站与天车大梁绝缘,大梁是接地的,在液压站工作时(即液压泵电机通电后),测量液压站对大梁有交流60v左右的电压,液压站不工作时则无电压。经检查电动机及电缆绝缘均良好。
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谢了!

楼主:
17KW的电动机感应电压会那么高吗
我测别的可是5V哦

网友A:
基本判定是绝缘问题,你的测量方法可能有误

网友B:
可能属感应电
楼主是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