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我是新来的学生,想请问各位高手控制电动机的启停按钮应该怎么接啊,能不能给出原理图啊,谢谢各位!

网友A:
用接触器,按钮控制线圈,串2个启停复位按钮,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

网友B(2008-11-25):
这个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初级维修工上面有的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你用什么绘图的?能不能给发这软件给俺。  469719821@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你用什么绘图的?能不能给发这软件给俺。  469719821@qq.com
autocad 网站上到处都是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启动按钮接常开触点,停止按钮接常闭触点。图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