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各位高手 小弟想寻问一下能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开关应该怎么接啊  跪求!!!!!
谢谢了!

网友A:
3相的调换任意2相接线,2相的和洗衣机一样控制

楼主:
是这种按钮

网友B:
这个需要看线路图才知道怎么接的,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网友C:
怎么只有一个按钮?什么设备?

网友D:
你接的是接触开关吗?
还是一般的倒顺开关
接触器的话比较复杂,你只要记住控制线那一条线接在常闭触头上。。。
慢慢试验一下
如果是倒顺开关的话我想不用在专业论坛上问了
业余的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