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我单位有一套工控系统采用的是三菱FX2N-128MR PLC,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PLC的所有输出端继电器接点不停跳动的现象,检查PLC程序运行正常,电源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同行及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拜托了!

网友A:
是FX2N-128MR吧?

楼主:
对!不好意思打错了.另:FX2N-128MR还连了两个48ER的电源扩展单元,是否对此有影响?

网友B:
检查PLC24V电源负荷和PLC电源是否安装隔离变压器.与电源干扰有关.

网友C:
应该是PLC24V电源负荷过重,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48ER是-D的还是AC220V供电的?
如果2个都是DC24V供电且全是从主机上取DC24V电的话,DC24V就不够用了;
这时要加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