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几旋转设计

楼主(2008-02-20):
首先感谢LZ的回答,那么如果要让步进电机按一定规则的角度旋转的话.比如30度的话,也就是每按一次按钮,旋转30度,这个程序怎么设计?

网友A:
写个子程序,或者以某个继电器作为主接入点的程序,计算好30度的脉冲数,脉冲数用保存型存储器记录,并且可以设置,用PLSY或PLSR命令输出脉冲,最后通过按钮来调用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