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现在一个项目需要实线PLC与pc的通讯,pc上在PCI插槽上插上研华PCI-1601A的RS485扩展卡, PLC上使用FX1N-485-BD,其接线端有(RDA,RDB, SDA, SDB,SG),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联接这两端。PCI-1601A只是标明的管脚号(1~9),并没有指明管脚的意义。还有就是在PCI-1601A端需要接终结电阻吗?

网友A:
PCI-1601A只是标明的管脚号(1~9),并没有指明管脚的意义。?????

这个不太可能吧?任何厂家出来485或者232等,都有每个管脚的意义的,你还是问问PCI-1601A厂家的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