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最近农村电网实用变频器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农村电网都加装了漏电断路器,每次一给变频器送电,进线总空气开关就会跳闸(是电源进线的空气开关而不是变频器的空气开关),厂家说变频器不能和漏电保护期同时使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或者其他品牌变频器是否也是这样,向高手请教,是否有解决的办法.我用的是ABB的ACS510

网友A:
安川变频器
主回路输入侧接线注意事项
设置漏电断路器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是通过高速开关,因此有高频电流发生。请在变频器的进线侧选用变频器专用漏电断路器。可以去除高频电流,并只检出对人体有危险的高频带漏电流。
.变频器专用漏电断路器,请选用相当1台变频器的感度电流30mA以上的漏电断路器。
.使用一般漏电断路器时,请选用1台变频器的感度电流200mA以上的,动作时间0.1秒上的漏电断路器。

一般的变频器手册里都有这样的注意事项的,ABB应该有相应的专用漏电断路器的。
安川手册中提到相应的漏电断路器
(例)三菱电机(株)制造NV 系列(1988 以后生产的)
� 富士电机(株)制造EG,SG 系列(1984 年以后生产的)

呵呵 我是电梯行业的,听现场的调试工程师说过类似的问题,他们是直接拆除漏电断路器的。
不过你是民用的,是必须要装的吧。

楼主:
我这是用在农村自来水系统的,必须安装漏电断路器,而且这个东西还是供电所安装的,所以我们无权更改,只能从变频器本身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