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同一项目中有两个画面A,B  其中A中有变量a,b,c   画面B中有变量d,e,f
以上变量 均没有建立归档

请问:在打开画面A时,B画面中的变量d,e,f的状态 还会不会传到上位机呢?

   准备在Wincc中做一个故障诊断画面,但是涉及的变量值相等的多,怕加重PLC和网络传输的负担,造成响应较慢。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么?

网友A:
變量值與畫面無關,只與變量管理器中建立變量是否為外部變量有關。

只要變量管理器中建立有外部變量,那麽外部變量通過Wincc對變量的周期調用來讀寫變量。

PLC與網絡的負擔無需多加考慮,但是在組態時不合理的設置才會給您的系統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那么请问 “组态的不合理设置” 常见的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