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N和eview连接问题

楼主(2008-02-20):
请问f1n 和eview 还有电脑的连接问题,怎么我连接了以后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提醒无法和plc通信
请大侠指教了哦

网友A:
FX1N的吧;
EVIEW上你设置与PLC通讯口设的是COM1还是COM2?

楼主:
很感谢你的关心,已经通信上了,谢谢哦

网友B:
我现在用FX2N-485BD与EVIEW MT4400T也一直连不上,能把你的接线和设置共享一下吗?

楼主:
我后来又打电话到公司问了一下,那里的技术人员告诉我说,触摸屏下载程序的电缆不能用来下载plc程序,要想下载plc程序,必须再换plc下载电缆吧,也许这是eview不好的地方吧,要是三菱本身的触摸屏的话,就不用再换电缆线的

网友C(2008-04-26):
zcmy不要瞎指导,恐怕只有的EVIEW的编程软件上有和PLC哪个口(还是COM)的设置吧。

网友D(2008-10-26):
我现在用FX1NPLC通过FX1N-485BD与EVIEW MT4400T,但间接在线摸拟时就一直连不上,各位老师能指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