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各位大虾好,我买了一条西门子S7-200PLC,RS232接口的通讯电缆。可是我的本本没有RS232接口,所以又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转接器,并安装了驱动。可是连接PLC以后还没办法通讯。所以求助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在您PC的Set PG/PC Interface 中您不能选择COM1,同样也不能选择USB,而应该选择COM4或者COM3,因为USB转RS232都是虚拟端口。

USB转RS232的稳定性堪忧,如果您使用Notebook的话,建议您使用PCMCIA转串口的,稳定性会大大提高。

即使同样的USB转RS232线缆,同一批次,同样的驱动,同样的厂商,都可能存在类似楼主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USB转RS232不稳定之表现。

网友B:
最好用USB-PPI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