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1):
行车电机感觉无力,在1、2档轴转动慢且声音大或就不动,在4、5档还好,不知道是电机的什么原因,是不是转子问题?(小钩)

网友A:
转子接的调速电阻器有烧断的

网友B:
1   转子滑环炭刷接触不好或炭刷支架断裂:更换炭刷或修复滑环表面令其光滑
2   转子引出线断线:重新焊好
3   凸轮控制器触头接触不良:修复或更换
4   调速电阻故障

其中,第1、2条最常见。

网友A:
最可能是调速电阻,因为4,5挡好用,可排除3楼的1,2条。

网友C:
凸轮触头和调速电阻的故障,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D:
刹皮调的过紧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转子接的调速电阻器有烧断的,刹车带调的过紧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2013-09-12):
引用 网友B:
1   转子滑环炭刷接触不好或炭刷支架断裂:更换炭刷或修复滑环表面令其光滑
2   转子引出线断线:重新焊好
3   凸轮控制器触头接触不良:修复或更换
4   调速电阻故障

其中,第1、2条最常见。
外加机械因素,行车电路很简单,主要是检查一下调速电阻器,因为1,2档的电阻丝比较细,容易断,

网友G:
刹车有木有松开

网友H:
二楼的回答得全面

网友I:
电阻断了,因为一二档转动慢,四五当正常,证明在三档以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