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电压/电流

楼主(2008-02-21):
1.请问电机名牌Y380V/△220V. 电机名牌△380V/Y_____V.
2.电机220V.380V变频器(变频器基底电压改成220V)可以使用.
3.电机名牌△380V,改成Y.380V变频器(变频器基底电压改成___V)恒转矩最高_____HZ.

网友A:
哦?出题目了?我试着答答:
1.是1.732倍的380V
2.不太明白什么叫基底电压,但可以使用
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1.732*380V;恒转矩最高Hz是:电机的同步额定转速频率

楼主:
电机名牌△380V,改成Y 1.732*380V=660v. 380V变频器母线电压560vdc变频器启动时电压改参数可以提高吗?运行到约30HZ以上380V变频器不能提供足够电压变成恒功运行。主要是

考虑启动转矩会降底吗?目的升电压降电流变频器模块怕大电流 , 我了解变频器模块耐压1200V ,制动时泵压 有制动单元。我了解矢量运行前做自调谐电机电感等参数自动修改

。电机名牌△380V电流降约1.6倍。 我对电机的理论不太了解,请大家多提想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