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2):
小生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哪路高手能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我们有几台加热炉,介质是热媒油,加热器加热,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温度升到某一值时,比如设定值120C,测定实际温度为110C,但温度控制器的显示实际温度却为140C,所以加热器停止加热.我关掉总电源再重起,温控器显示实际温度为110C左右.恢复正常.很纳闷,也不会一直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交换一下控制器

楼主:
对不起有些地方没说清楚,整个系统是由PLC控制的,包括温度控制,附加一个人机界面.那个PLC我从来没看过.如图.

网友B:
是不是热电偶测温的,如果是,1.补偿导线问题?或2.调节器上热电偶型号设定错误

如不是,1.温控器问题

楼主:
是热电偶的,如果是补偿导线有问题该怎么解决?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