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2):
PLC上的AD转换模块,检测的数据是放在那一个寄存器?是不是在编程时就要设置??

网友A:
用FROM 指令读特殊功能模块
如4AD为PLC的第一个模块

网友B:
AD转换模块自己有寄存器,要用的话把数据from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
要用专用的FROM指令;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D模块呢 ?三菱的有FX1N 03AD 还有2N 04AD 等等,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用法.但相同的是最初你写程序的时候都要设定通道,和启动通道.具体你可以参照编程手册.很容易弄懂的!

楼主:
谢谢!我的接触的是三菱FX2N,和A,Q系列

网友D:
噢.那更容易弄懂了,我写个例子你参照一下吧! 你留个邮箱地址,我给你发过去, 我的地址是
jinfengtangqi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