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2):
今日接修一变频供水设备,经查为潜水电机损坏,由于原潜水电机已看不清标牌,便根据变频器容量选用1.5KW潜水泵换上.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通电试机,变频器及潜水泵工作几分钟后后保护停机操作器显示EoAn代码由于现场无说明书无法处理.返回后查得说明书后其含义为:[马达过负载150%1分钟].说明书上提供的处理方法为⒈机械负载是否有突变;⒉电机配用太小;⒊电机发热绝缘变差;⒋电压是否波动较大;⒌是否存在缺相;⒍机械负载增大。
笨人搞不清究竟是电机配用太小,还是变频器设置不当所致?请各位同行高手给予指点,望不吝赐教,在下将不胜感激!!!!!!!!!!!

该变频器特性如下----品牌:海利普变频器HOLIP-A:型号:HLPA03D743B:输 入 电 压3Φ380V  50Hz:功 率3.7(KW):驱动器容量6.8(KVA):输 出电 流8.5(A):适 用电 机3.7(KW).

网友A:
原潜水电机的型号参数很重要,
额定电压,功率都应该好好查查资料。
变频器设置是否没调整?
一个个排除:
电机有抖动吗,
缺相---可能性不大,
换电机,功率适当小点。---可能性较大,电机质量是否可靠?
测试下电压波动---可能性不大。
祝楼主早日修复!
公布原因让大家学习下!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
原潜水电机的型号参数没有啦,
额定电压380V,电机功率不清楚。
变频器设置还没调整.
电机是否抖动不清楚,
不缺相,电压波动不大。
电机功率应该大点或小点搞不清,电机质量不好说?
晕!晕!晕!

楼主:
已修复
该系统已恢复正常。
     引起变频器保护停机的原因是新换的潜水泵特性参数与原水泵特性参数有差异所致。对变频器数据进行重新设置后,供水系统恢复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