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M005: OPN   DB [#TEMP8]           FC103
     L     #TEMP7
M010: T     #TEMP2
     A     #TEMP3
     JCN   M006
     L     B [AR2,P#0.0]
     T     B [AR1,P#0.0]
     +AR1  P#1.0
     JU    M007
M006: A     #TEMP4
     JCN   M013
     L     W [AR2,P#0.0]
     T     W [AR1,P#0.0]
     +AR1  P#2.0
     JU    M007
M013: A     #TEMP5
     JCN   M008
     A      [AR2,P#0.0]
     =      [AR1,P#0.0]
     +AR1  P#0.1
     JU    M007
M008: L     D [AR2,P#0.0]
     T     D [AR1,P#0.0]
     +AR1  P#4.0
M007: L     #TEMP2
     LOOP  M010
     JU    M009

网友A:
M005: OPN   DB [#TEMP8]
     L     #TEMP7
M010: T     #TEMP2      // 给循环记数器#TEMP2负初始值!

     A     #TEMP3
     JCN   M006
     L     B [AR2,P#0.0]
     T     B [AR1,P#0.0]
     +AR1  P#1.0
     JU    M007          // 若#TEMP3=1, 则地址寄存器AR1加上1.0!

M006: A     #TEMP4
     JCN   M013
     L     W [AR2,P#0.0]
     T     W [AR1,P#0.0]
     +AR1  P#2.0
     JU    M007       // 若#TEMP4=1, 则地址寄存器AR1加上2.0!

M013: A     #TEMP5
     JCN   M008
     A      [AR2,P#0.0]
     =      [AR1,P#0.0]
     +AR1  P#0.1
     JU    M007        // 若#TEMP5=1, 则地址寄存器AR1加上0.1!

M008: L     D [AR2,P#0.0]
        T     D [AR1,P#0.0]
     +AR1  P#4.0   // 若#TEMP3, #TEMP4, #TEMP5都不等于1, 则地址寄存器AR1加上4.0!

M007: L     #TEMP2
     LOOP  M010   // 循环记数器#TEMP2每次递减1, 若#TEMP2>0, 则跳转到上面的"M010"
     JU    M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