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温度控制问题.急!!!!

楼主(2008-02-23):
小生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哪路高手能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我们有几台加热炉,介质是热媒油,加热器加热,系统由PLC控制,附加人机界面,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温度升到某一值时,比如设定值120C,测定实际温度为110C,但人机的显示实际温度却为140C,所以加热器停止加热.我关掉总电源再重起,显示实际温度为110C左右.恢复正常.很纳闷,也不会一直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图为那个我从未看过的PLC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是关掉人机界面的电源还是整个系统的电源?

楼主:
整个系统电源

网友B(2008-04-30):
系统有BUG。关掉整个电源相当于电脑死机重启了。

网友C:
我们在控制系统调试中遇到过相同的故障。后检测发现是传感器布线问题。电缆绝缘性不良。相当于电容充电,使传感器信号不断升。系统电源切断,误差信号放电。自然恢复正常。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ccfifa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