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请问一下各前辈如何确定PLC的输出频率符合我的运动要求。
譬如说我要同时控制8步伺服做同步运动,250Rr/min电机要正反转的 需要多大的频率
西门子的PLC可不可以

网友A:
转速=HZ*60/每转脉冲数

网友B:
假设每转10000个脉冲,250/60约为4转/秒,那么输出脉冲频率为4*10000=40kHz.小型的PLC应该没有那么多脉冲输出口.可以考虑用小型的PLC通信口连接我们的EasySmc运动控制器,QQ 49579631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