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救这个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2-23):
我用的是OMRON PLC 其中有下面以下一段程序:
在运行中T5在断开的时候20006没有输出,1006更没有输出了.
请问是那了出问题啊??

网友A:
断开时已经有输出,只不过输出仅仅保持了1个周期而已。
因此,如果期望10.06长时间输出,那么就应该使用Set指令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