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新接触wincc,对变量的定义类型比较迷茫,还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问题如下:
在wincc的定义中涉及关于模拟量的变量定义和控制器中的变量定义,是否应该是把模拟量定义为内部变量,而把控制器的定义为外部变量呢?

网友A:
凡是与控制器通讯之变量都称为外部变量,也就是西门子授权点数规定之变量都称为外部变量,内部变量不占有授权点数。

无论什么类型,与非本机通讯所使用到的变量都称为外部变量。

网友B:
都是外部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