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下载错误

楼主(2008-02-25):
plc高手:
       我从s7-200教程上 找了个例子程序 编写后  编译不报错,下载后有如下错误
error 82 : in main at network 1,line 1 illegal instruction ,check instruction mnemonics
       换了另外一个例子程序  编写  下载后 同样出现上述错误
   清高手帮我查一下 看是哪的问题  在下不胜感激  万谢!!!!!

网友A:
只有子程序,但没有在主程序或其它谈用该子程序,编译不报错,下载后会报错误。请在主程序或其它谈用该子程序再编译和下载。

网友B:
没有调用子程序

网友C:
ERR82:典型的編程軟件與PLC型號不匹配。

討論了許久,還是犯此錯誤,對于S7-200CN系列的PLC來說,其編程軟件必須為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0 SP3的版本,且軟件界面必須被設置為中文。

如何設置軟件,請參閱論壇中相關討論,因為這個錯誤已經討論了很久了。

网友B:
哦,多谢cvlsam,哎,我们都是新手啊5555555

网友D(2008-05-11):
我也发生了同样的错误,我的软件是V4.0的评估版本,有使用期限的,是否我的软件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E:
V4.0如果没有升到SP3及以上的版本,对于CN的S7-200是不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