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5):
37KW电机启动,公司为节约成本,用的接触器是100A的,说明220V最大功率为28KW,380V最大功率为50KW,请问星三角线路接触器接法是用220V的还是380V的,如果是用380V的,电源指示怎么接,是不是只引火线到指示灯就可以?

网友A:
这应该是电工最基本的常识呀,看一看相关书就能搞定。
电机是三角形接线还是星形接线是要看电机的A相(或B或C相)所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或看电机铭牌才能决定电机是什么接线的
如电机的铭牌是三角形接线,它的电压是380V,那它接星形接线时就能660V 的

网友B:
原理上讲星型接法是将三相绕组的一端接在一起,而另一端分别接在三相电源上;三角型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连。在电机接线柱上,三角形接法一般是将其下面的三个接线柱直接相连,三相电源接上面的三个接线柱。

楼主:
晕死,我问的是接触器是用220V电接还是380V电接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死,我问的是接触器是用220V电接还是380V电接呀?
那是看接触器线包是220V还是380V的,大多都是380的

网友A:
引用“请问星三角线路接触器接法是用220V的还是380V的,“
不管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控制线路。与接触器适用电压无关。接触器适用电压只与生关接线器厂家有关。它让你用多少你只能用多少电压。否则接线器不能正常工作。

就像你的电视机一样,只能220伏。别人买了就能用1000伏的(可能吗?)。嘿嘿一样的道理。

看来楼主对电工基础知识还需加强学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请问星三角线路接触器接法是用220V的还是380V的,“
不管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控制线路。与接触器适用电压无关。接触器适用电压只与生关接线器厂家有关。它让你用多少你只能用多少电压。否则接线器不能正常工作。

就像你的电视机一样,只能220伏。别人买了就能用1000伏的(可能吗?)。嘿嘿一样的道理。

看来楼主对电工基础知识还需加强学习哦。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的是接触器可以带动的功率是否与接触器以220V电接还是380V电接有关?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以上两种接法都可以。是不是220V电接法带动的电动机的功率比380V电接法带动的小?

网友A:
是这样:
接触器触点带的负荷与220伏与380伏不一样的。你买来的触器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D:
选用接触器在我看来只是看电流的容量,你说的是37KW电机那你就用80安以上的接触器,至于是220还是380那是2次回路电压应该看接触器的线圈的使用电压只要不用错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回烧坏接触器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你这个图380V接法带的电动机功率大,还是和用220V接法带的功率一样大?
我需要确认。

网友F:
看明白了~~.楼主是不是问的接触器线圈怎么接啊? 看你实际要求和接触器说明,肯定是380伏的电压了~~~~~~~~~

网友G:
正常情况下,采用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线圈使用是380V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明白了~~.楼主是不是问的接触器线圈怎么接啊? 看你实际要求和接触器说明,肯定是380伏的电压了~~~~~~~~~
问题是我用220V接法也可以带动呀。我只想知道这两种带的负载的差距。

网友H:
大多数情况下,220V的接触器对应220V的,380V对应380V的,还有就是看产品说明,其它的嘛,根前面的哟有所同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的意思
郁闷

网友I:
我知道你要的结果,220和380所带的负荷都是一样的,毕竟那不是主回路,二次回路用220和380都无所谓,看线圈接就好。220和380只是线圈的输入,它和所带的功率无关。

网友J:
17楼说到点上了

网友K:
对!220和380只是线圈的输入,它和所带的功率无关。

楼主(2008-03-26):
谢谢高手
谢谢楼上高手理解我的意思,我后来看了接触器的说明,证明你们说的都是正解。

网友L:
晕!服了!我直接把采购明细,接线,原理图都给楼主得了~~~~~

网友M:
接触器线圈电压的选用,主要看使用环境,个人喜好及是否经济。接触器的选用主要看负载的容量,类型及性质。

楼主:
真是佩服这位先生
引用 网友L:
晕!服了!我直接把采购明细,接线,原理图都给楼主得了~~~~~

好呀,发到我邮箱 miketoy@126.com

最好还发具体接线示意图,要有图片哟.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选用接触器在我看来只是看电流的容量,你说的是37KW电机那你就用80安以上的接触器,至于是220还是380那是2次回路电压应该看接触器的线圈的使用电压只要不用错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回烧坏接触器线圈的.
这是楼主需要的答案。只要接触器额定电流满足电路要求,220还是380不是问题。

网友O:
一般的是380V的!

网友P:
我看了半天没有回答对楼主的意思
我跟你说380v的好找毛病。用哪个都行

网友Q:
我就用过接触器有220VT和380V,就看你方便用那一种了

网友P:
如果是380伏的主线路缺相的时候有可能发现,接触器有可能不吸的。
220与380是一样的各位记住。

网友R:
有60A以上的没有见过线圈电压是220V的

网友S:
所问非答

网友T:
是啊
Z181800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