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通讯

楼主(2008-02-25):
请教路过的朋友:
   小弟,现在有个项目:两台S7-200PLC与WINCC做通讯,准备用PC ACCESS做连接,看了PC ACCESS的手册,可以支持PPI或MPI与多台PLC通讯。请教一下:是用OPC做主站,还是用S7-200做主站;PLC与上位机之间的连接需要哪些硬件,能否直接用PPI/USB电缆,还是需要加CP5611之类的卡(小弟之前做过两台S7-200与MCGS通讯的,就是两台PLC用 PROFIBUS的接头连接后用一个PPI/USB电缆就直接可以与MCGS通讯了),不知道WINCC与PC ACCESS能不能这样连。
   请大虾和有经验的朋友不惜赐教!小弟掉网上等回复,谢谢!

楼主:
老规矩,自己的贴,自己先顶一下,勾引人气!

网友A:
硬件连接与原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
PC ACCESS 与 WINCC 可以运行在同一台计算机里.
PC ACCESS 做 OPC 服务器,WINCC做OPC客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