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5):
我用的是三菱的SWOPC-FXGP/WIN-C为什么不能打印了。也不能打印机设置。。一打开就会自动关闭软件。。。急呀,

网友A:
卸载后重新安装后再试一不,不行就用三菱另外的软件.网上可以下载安装.

网友B:
重新安装或重新下载编程软件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