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与ACX36.040连接

楼主(2008-02-25):
GP2301与ACX36.040连接线缆如何做啊?急需啊

网友A:
·ACX36.040 LON + Modbus RTU
所有控制器都具有以下特性:
·2个模拟量输出,信号电压为DC 0…10 V
·8个通用 IOs (可配置为输入信号 / 输出信号)
·5个数字量输入
·6个继电器输出 (互相没有联系)
·带有KNX 和 LON通讯协议
·可用于Modbus RTU的RS-485 界面端口
·服务界面端口用于监控和操作

你可以用施耐德的MODBUS RTU协议试一下。具体没做过-_-#

网友B:
MODBUS,和施耐德都可以通讯.也可以用RJ45 ,连接可以参考GP的引脚定义,
试过可以,不过以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