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小问题

楼主(2008-02-25):
1.开关量与数字量有区别或者有什么联系吗?
2.请问FBe-28MA能否与FB-28MA PLC替换,程序是否需要修改?

网友A:
1。开关量,就是一对触点,这一对触点之间有2个状态,要么是连通的,就是闭合状态,要么是断开的,就是断开状态,这对触点传达的信息就是一个开关量。开关量分有源或者无源,有源开关量在闭合状态的同时,还会提供一个电压驱动
数字量是不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
2。软件内可选择主机型号 软件内可以转换

网友B:
2.请问FBe-28MA能否与FB-28MA PLC替换,程序是否需要修改?
答复:程序无须修改。FBE的和FB的是一样的,如果是FBE系列转换成FBS系列中,只需选择专案-----程序转换-----FBE-FBS 即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