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5):
MODE:FX2N-32MR-D
  DC24V
  输入电源正常,PLC运行及其他指示等都不亮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现问题
  有哪位知道故障修复方法或者相应维修资料吗?

网友A:
我帮你修理,价格低.QQ106748835

网友B:
先看看保险丝是不是烧了。

网友C:
需要打开看一下,最先面的板子是电源板,看看有没有烧损或者腐蚀的痕迹,另外需要检查点路,一般容易坏的部分是保险和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