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匹配工作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我想问问165KW的变频器可以带185kw的电机吗?不在满负荷状态下。

网友A:
只要运行电流小于或这等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就可以小马拉大车。

网友B:
我想你要搞清楚实际负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风机类一般没有问题`
主要看看实际负载!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循环水泵,有时候在满负荷运转,有时候就根据装置的需求量,不过现在已经订购了5台同马力的变频器

网友D: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