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各位大虾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20KW左右的3相负载(主要是电动机)要用多大的互感器和电度表,电工的意思用150:5的(因为是租的厂房,变压器的容量是315KVA的,每个月的基本电费是23*315=7245元)互感器,这样可以少分担点基本电费(7245/450=16.1元/A),可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对计量又有影响了?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A:
呵呵,苍蝇腿肉也是肉呀,能省就省嘛。支持一下。

楼主:
老兄啊!互感器小了是不是电表走的就快了?

网友B:
是呀!
互感器小了是走的快一些

网友C:
基本电费应该是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但和输出功率成正比,因为互感器在低压侧应和基本电费无关,只是在用电大时损耗也大,互感器应选用200:5,电度表应选用3*5安三相四线有功电表较为合理

楼主:
谢谢回答啊
可是用200的话基本电费就要高了 呵呵 房东要求基本电费是固定的 没办法啊 不知道互感器小了对电表的计量影响大不大

网友C:
影响不大,互感器变比小精度会高些,因为用互感器连接电表,过载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