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一台三菱PLC可以连接两台触摸屏吗?昨天用三菱FX1N-14MR-001的PLC连接两台GP2500,发现冲突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三菱的连三菱的触摸屏是可以的

楼主:
连其它的就不行吗/

网友A:
其它的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你不会是用的CPU口直接连的吧。

在PLC上加1个422BD或者485BD。 协议选择FX2(LINK)。

注意系统区区间。

网友C:
三菱的F900可以直接连接;
GP2500需要PLC上加一个422BD的通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用的CPU口直接连的吧。

在PLC上加1个422BD或者485BD。 协议选择FX2(LINK)。

注意系统区区间。

是这样连的:一条PLC与GP的连接线接两个25针的口,然后两个口分别与GP相连,协议是用FX(CPU)的,程序预先分别灌到两台GP上的,系统地址范围也设了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用的CPU口直接连的吧。

 在PLC上加1个422BD或者485BD。 协议选择FX2(LINK)。

 注意系统区区间。

是这样连的:一条PLC与GP的连接线接两个25针的口,然后两个口分别与GP相连,协议是用FX(CPU)的,程序预先分别灌到两台GP上的,系统地址范围也设了不同
CPU口怎么连2个呢?

建议你找你们李总要点资料

网友D:
可以通过FX PLC编程口直连两台触摸屏,
具体做法加入群:45638819

网友A:
FX PLC编程口连接F940触摸屏可以连4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