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我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E6C2-CWZ6C 1000P/R与三菱FX2N-128MR PLC连接,用于测量某部件的位移量,用C251计编码器脉冲数,二者连接的屏蔽线长度约15米,现发现根据脉冲计算出来的位移与实际相差较大,且误差比较随机,怀疑是干扰所致,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信号线单独用铁管放线,屏蔽线单独接地,我做过这样的工程编码器是600脉冲的距离有26米,用了半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B:
替换
用旋转变压器代替编码器,广泛用于军工上,抗干扰性强,可靠性高...
更多信息,请登陆www.fabl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