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故障[求助]

楼主(2008-02-26):
三相380伏的电,测A、B相为380V,测B、C和A、C相则只有220V,请问是什么故障啊!我是新手!

网友A:
缺相 C相
检查下进线电源

网友B:
漏电~接地了

网友C:
用电笔量,C相没电。、

网友D:
同意2楼说法

网友E:
C相是不是零线啊。

网友F(2008-03-27):
用万用表量C相有没有对地电压,就可知道

网友G:
C相一定断相

网友H:
缺相 要不就是相线零线错

网友I:
应该是C相缺相,不会是漏电.赶快检查,否则会烧电机的!

网友J:
12楼的朋友缺线,也有过载保护器。简单说楼主就是缺相C

网友K:
肯定有相没有电!接地或漏电了!~!呵呵!~~!

网友L:
缺相了,C相可能是零线,你可能是接错线了。

网友M:
C相没电了

网友N:
同意2楼

网友O:
C相漏电,也就是C相接地故障!

网友P:
学习了,谢谢~应该用电笔量C相,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