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2-26):
我的单位准备上干熄焦工程,是中日联公司的。我想问一下,有谁能给我提供相关资料,我要搞PLC的话应该从何入手呢?

网友A(2008-11-04):
我们厂的不是中日联公司的,你要搞PLC的话,不知道你具体的定义是什么级别,要是就一般的故障处理和电器维护的话,建议你可以从厂家的电器原理入手,因为干熄焦工艺上的电器很大一步份,和我们的一般电器控制不同,你只有把工艺流程和电器原理,和相关限位搞清楚了,再到PLC的内部程序看看他的连锁条件.我本人认为这样比较好,相关的照料我没有,但有PLC的程序,就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