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我是ORMON的初学者,最近用到了用VB监测现场设备的启停,设备的启停的信号先传送到PLC,我是第一次用到VB与PLC的串口通讯问题,所以不知道从何入手,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的PLC是ORMON 的CPM2AH
还请各位说的详细点儿,具体的CX里要进行什么,VB里要怎么接收
小妹先谢谢过了

可以发的我的邮箱lidya.1983@163.com

网友A:
PLC不用进行设置。
VB使用MSCOMM32控件,VB要使用VB6.0企业版。MSCOMM32控件的使用方法网上可以搜索到。
通讯协议一般的编程手册里都有。

网友B:
http://www.tecsense.net/bbs/dispbbs.asp?boardID=14&ID=53&page=1
看看这个说明是否对你有帮助,可以发帖说说你的实际问题,我尝试帮你 。

楼主:
现在我VB和PLC通讯上了,但是PLC返回的应答码总是01,后面的数据也不对,我看编程手册,01是在RUN模式下不可执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我在向PLC传送数据时,内存分配那一项是灰色的,不知怎么回事,还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