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生产正常运行时,公司功率因数表显示0.95以上,但每个月供电局的电费单上却是0.7左右,要罚款,我想可能与公司有时停车不生产导致,但有一个月没生产,还是老样子,表是好的,该怎么办好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你的用电设备是否都在这功率因数里了,或是还有别的设备没有在这里接的,你的功率因数表的取样点是不是总开关上,如果不是问题就在这里了。要不就是你的功率因数表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