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在网上看了有关PLC与变频器控制的文章,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如何用永宏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三菱,台达),需要注意什么?
2.如何用永宏PLC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注意点是什么?
3.永宏PLC可以用RS-485无协议方法来控制变频器吗,注意点是什么?
4.如何用永宏PLC的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来控制变频器?
5.永宏PLC可以用现场总线方式来控制变频器吗?
6.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控制变频器吗/
7.这些方法中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A:
1.如何用永宏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三菱,台达),需要注意什么?
  开关量信号要注意变频器的接收信号(分为SINK模式和SOURCE模式)

2.如何用永宏PLC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注意点是什么?
    模拟量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

3.永宏PLC可以用RS-485无协议方法来控制变频器吗,注意点是什么?
    接线方式正极与负极。依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设定好波特率,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用CLINK功能指令)
4.如何用永宏PLC的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来控制变频器?
    同3一样,但功能指令用M_BUS。
5.永宏PLC可以用现场总线方式来控制变频器吗?
   用RS485模式,距离可控制1500M。

6.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控制变频器吗/
   可分为开关量,面板,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

7.这些方法中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面板控制只能人为操作。
    开关量可由控制器控制。
    模拟量控制可控制速度,但控制程序是由控制器编制。
    通讯控制程序编制麻烦。但接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