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请问自由通讯时要多机通讯如何实现?

网友A:
首先要了解一下要通讯的设备的协议是什么,按照其编辑相关的程序,然后将通讯双方的通讯参数设置成一致的,然后将主从站的站号设置好(站号不要重复),然后根据相关的通讯要求写入相关的通讯代码和数据,进行测试.通讯测试时,可以根据其硬件上的指示灯的情况判断通讯是否成功! 自由通讯在表格里是只能写一个通讯命令,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采用程序修改变更通讯地址和站号来达到控制多台设备和多条通讯命令的目的,也就是更改对应的暂存器地址来实现的